如何在SW的工程图中标注出180°?

楼主(2013-07-25):
各位大侠,最近用SW出工程图,不知如何标注出下图中“45°×4=(180°)”

网友:
这个不难啊

网友A:
楼主是要这样标吗?方法不是没有,取巧,用两条构造线定义相等,一根通过两个圆心,另一根通过大圆中心,随便保证一个小于180度的角度,点只能标注,标注后标注尺寸改180度,然后点取尺寸输入45<MOD-DEG>X4=<DIM>。

网友:
不一定非得这样啊。意思表达清楚就OK啊

网友:
我一般只标一个45度  然后标孔时均布

网友(点评):
可能楼主的问题在于solidworks中拉不出180度这个尺寸,而不是关于表达孔标注尺寸的方式。的确我也费了10分钟找到180度的标法,以前从来不是以楼主这个方式标的,一般也写个周向均布。

网友:
比较受用

网友:
要这样标干嘛,标个8-Φ?圆周均布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楼主的问题在于solidworks中拉不出180度这个尺寸,而不是关于表达孔标注尺寸的方式。的确我也费了10分钟找到180度的标法,以前从来不是以楼主这个方式标的,一般也写个周向均布。可能是solidwors该优化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这样标吗?方法不是没有,取巧,用两条构造线定义相等,一根通过两个圆心,另一根通过大圆中心,随 ...

多谢icegoods!明天可以正常出图了
补充:我的问题没有表述完整、清楚,图画的也不太好,图中4个红色线孔以45°等角度分布,其余3个孔之间的角度各不相同。
不过icegoods理解正确,多谢

网友(点评):
客气了,大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说不定我以后也遇到同类问题,提早解决,省得以后伤脑细胞,O(∩_∩)O哈哈~

网友B:
直接标出180°不允许,但是我们可以换个思路:
画一条过圆心的点划线线,与中心线成<180°的角,标注出这个角度。

双击角度编辑,输入180,点划线即与中心线重合。将此点划线归入隐藏层即可。

最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标出180°不允许,但是我们可以换个思路:
画一条过圆心的点划线线,与中心线成<180°的角,标注出这 ...

多谢梦大侠,思路值得借鉴,对Sw的使用也很在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梦大侠,思路值得借鉴,对Sw的使用也很在行。

客气,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