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延长高压件的寿命?

楼主(2013-07-25):
我的设备只用到320MPa的压力,可是高压管,安全爆破阀经常的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能知道吗?

网友:
压力超高了,超过钢材屈服极限。

网友(点评):
看到320,我傻了。楼主大概是搞高科技的。

网友(点评):
气、电动增压泵,破拆、拉拔工装没有这么高,除非核电……

网友:
软管长度不够,冲击造成瞬间高压峰值

网友:
你确定是320Mpa?

网友:
应该是安全阀用的不对,建议安全阀用直动的,这样灵敏度高,不会因为压力超高引起一系列的问题。

网友:
320Mpa都赶上枪管膛压了

网友:
超高压水射流技术的压力等级,现在基本的以及达到380Mpa了,还能达到420Mpa,600Mpa,都已经有产品成功应用了。不是什么非常厉害的高科技了,但国内来说,能稳定在380Mpa的压力就算很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