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加工能使用机夹刀吗

楼主(2013-07-25):
我在学校里实习
有台 DMG高速铣 在精加工  2个直径68深40的孔 是个锻钢 具体材料我也不太清楚
他是用 伊斯卡 4刃 立铣刀  大概一把能做10来个工件吧
我觉得消耗好大
我就问他 为什么不能用 机夹刀 铣
他说 精加工不能用那个
我就疑惑了  希望能得到解答

网友:
考虑到机夹刀刀片高速下有可能振动,夹持刚性差

网友:
用刀具铣侧面吗?玉米刀铣出来很不好看圆刀片要达到好的质量效率很低。
比较经济的是开完粗后镗

网友:
精度要求决定的,因为目前机夹刀精度难以保证,所以精加工只能用一次加工成型的刀具。不过从经济方面考虑,你的想法确实有前途。如果你能制造出这种可以用于精加工的机夹刀,一定会很受欢迎的。

网友:
感觉这是弱智问题

网友:
5楼请不用误人子弟,还是听3楼的吧,而且你的选刀有些问题伊斯卡的立铣刀不是优势产品,它的性价比甚至低于日系产品。伊斯卡的强项是产品覆盖面比较广刀柄、刀片、铣刀、镗刀、盘铣刀等都有(但目前国内基本没有以色列原产的,都是OEM的),它的强项是做方案。你这样用的很少。

网友:
不了解听高人多。

网友:
应该是误人子弟,这种盲孔在加工中心上很好加工,68的孔深40,用5R40的圆鼻刀螺旋铣,一次到底,再用20R0.8的飞刀清角,再粗镗,精镗。全部使用可舍弃式刀粒。
用5R40的原理是这种圆形可舍弃式刀料最经济,强度高,而可转转位次数多。
用20R0.8的飞刀只用来清R5的角, 这刀刀粒也是取常用的。
粗镗是因为不管是5R40还是20R0.8的刀粒,一般情况下顺铣的尺寸尽管都有一点欠切,但是具体欠切多少就要你自已量了,而且随刀粒磨损余量也会有变化,为了给精镗一个确定的余量,先粗镗。
精镗刀的刀粒的制造公差是大,但是镗孔尺寸是靠试切调整得来的。

你这个也不算夸张,我见过一个厂用四刃侧铣六方的黄铜的,大小目测80X80X60的样子,而且是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