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机滚齿轮时都需要哪些参数?都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3-07-26):
今天看那些师傅在滚齿机上滚齿轮,写了好几个数据,有些图纸上有,有的没有,没有的是怎么算出来的?滚齿轮时是不是根据这些参数选择滚齿机上的齿刀(就是滚齿的那个工具,具体叫什么也不清楚)就行了,与工件和滚齿轮上的齿刀的转速有关系吗?还有斜齿圆柱齿轮的那个斜度,机床上的那个斜度怎么和图纸(12度)上的不一样,是不看错了吗?到底怎么看?

网友:
滚齿是挤压成行,有弹性形变,所以要放量

网友(点评):
另外,因为是挤压成形,所以满足等体积原则

网友(点评):
去看看书,补补课吧

网友(点评):
知道什么是滚齿吗 挤压成型那是叫滚齿吗

网友(点评):
滚齿不是挤压成形吧

网友(点评):
搓齿才是挤压成型吧,滚齿本质上应该是属于切削吧?

网友:
齿轮是个坑,呵呵,找一本书吧,好好理解下。相对而言滚齿机不需要你太多的知识,但是希望你能加深一下对齿轮的理解。

这些参数都是都关系的,它们互相可以推导,你说的应该是滚齿刀,确定滚齿刀要看模数,和转速没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是螺旋角,压力角不要弄混了。。。

网友:
还有斜齿圆柱齿轮的那个斜度,机床上的那个斜度怎么和图纸(12度)上的不一样     这个滚刀有角度的 齿轮的角度要和滚刀的角度计算  齿轮是左旋还右旋 这个滚齿机的加工角度又不同  找本书看看 或是叫你师傅好好教教  滚齿其实也很容易的 不过要精 那就要多学  多做

网友(2014-05-28):
我也好想知道

网友:
搓齿才是挤压成型吧,滚齿本质上应该是属于切削。

网友:
我以前接触的是俄罗斯的老机床,需要算挂轮的那种。
滚直齿只管分齿挂轮就行了,然后扳床头角度。
滚斜齿再加上差动挂轮就OK了,变位系数过大的时候还要进行角度修正。
你说的那个床头角度和图纸上角度不一样,那是因为滚刀还有螺旋角,
要根据实际情况+/-滚刀的螺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