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算高强螺栓?

楼主(2013-07-26):
请问各路大侠,所谓高强螺栓,怎样才算高强?有什么技术指标可以参考吗? 多谢!

网友:
有专门的国家标准。

网友A:
看这个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7f6e1a71f242336c1eb95e4d.html

网友B:
我复制了一些你看一下,在我看来8.8级以上的就是高强螺栓。
高强度螺栓就是可承受的载荷比同规格的普通螺栓要大。
普通螺栓的材料是Q235(即A3)制造的。
高强度螺栓的材料35#钢或其它优质材料,制成后进行热处理,提高了强度。
两者的区别是材料强度的不同。
第一点:从原材料看:
高强度螺栓采用高强度材料制造。高强螺栓的螺杆、螺帽和垫圈都由高强钢材制作,常用 45号钢、40硼钢、20锰钛硼钢。普通螺栓常用Q235钢制造。

第二点:从强度等级上看:
高强螺栓,使用日益广泛。常用8.8s和10.9s两个强度等级,其中10.9级居多。普通螺栓强度等级要低,一般为4.4级、4.8级、5.6级和8.8级。

第三点:从受力特点来看:
高强度螺栓施加预拉力和靠摩擦力传递外力。普通螺栓连接靠栓杆抗剪和孔壁承压来传递剪力,拧紧螺帽时产生预拉力很小,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而高强螺栓除了其材料强度很高之外,还给螺栓施加很大预拉力,使连接构件间产生挤压力,从而使垂直于螺杆方向有很大摩擦力,而且预拉力、抗滑移系数和钢材种类都直接影响高强螺栓的承载力。

根据受力特点分承压型和摩擦型.两者计算方法不同。高强螺栓最小规格M12,常用M16~M30,超大规格的螺栓性能不稳定,设计中应慎重使用

网友:
大家说,俺听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复制了一些你看一下,在我看来8.8级以上的就是高强螺栓。
高强度螺栓就是可承受的载荷比同规格的普通螺栓 ...

非常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7f6e1a71f242336c1eb95e4d.html

謝謝! 很好的連接!

网友(2021-01-23):
这个问题在机械领域经常容易混淆,在钢结构领域高强螺栓有专门的标准,和普通螺栓执行标准是不一样的;在机械领域有一种说法≥8.8级是高强螺栓这个说法我也没有在哪个标准看见,感觉不够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