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孔的测量准确度比轴容易保证。’

楼主(2013-07-26):
书上不能理解的太多,呃

楼主:
我们知道对于轴,用游标卡尺去一卡就能知道其最大直径;
而对于孔,用带钩的游标卡尺或者普通游标卡尺测量时,不一定能测到最大直径。

网友:
这个 我不太认同

网友A:
什么书?上下文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书?上下文是什么?

原话是:
  对于基本尺寸<=500mm的较高等级的配合,由于孔比同级的轴加工困难,当标准公差<=IT8时,国家标准推荐孔比轴低一级相配合,但标准公差>IT8级或基本尺寸>500mm的配合由于孔的测量准确度比轴容易保证推荐采用同级孔、轴配合。《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廖念钊主编。

网友(点评):
这句话还真没看到

网友(点评):
有上下文就可以理解了。当基本尺寸>500mm时,一般都是采用间接测量的方式,孔径的测量准确度会比轴径的容易保证。不过本人知识有限,不知道大尺寸下具体会采用什么样的测量方式。

网友:
常规是孔比较难以加工,测量。更谈不上保证精度。

网友:
孔比轴难加工和保证精度,至于测量的难易还真是不懂。

网友B:
以前也看到过,体会是这样的。轴一般是车出来的,孔有相应的标准铰刀等标准工具来保证精度。这个应该是从工艺上面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看到过,体会是这样的。轴一般是车出来的,孔有相应的标准铰刀等标准工具来保证精度。这个应该是从工 ...

如果公差<=IT8时不能用标准铰刀等标准工具,那么这可能是答案。

网友(2014-04-19):
一般情况下,尺寸越大,外径卡规就更大,内径测量孔越小,测头就越小;所以外径卡规怕大;内径塞规惧小;所以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是想检测好;都没问题,只是相对投入太大,对于小批量件就更不值了。鉴定完毕

网友(2018-08-05):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