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径同心弯头怎么命名

楼主(2013-07-26):
各位大侠好,90度弯头的完整命名示例是:DN50II-Sch40-20-90E(L)
那么请问异径同心弯头完整的命名是什么样的?例如:DN50x40I,该怎么表达呢?

网友:
我们以前是这样说的。我之前是钣金通风的。
弯头:先说度数如45.30.60.90度。
然后 :虾米节分几节。3/4/5/6节都有。
然后就是R角:R指中心。一般R=D直径
如果是大小头异径弯头就。例:90度弯头,D400/350 R400,5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