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件过盈配合问题

楼主(2013-07-26):
图中的散热器2是一个旋压件内经D41;散热器1是一个冲压件,两个零件是过盈压入配合。
外壳对散热器2是五金注塑,是已经包在里面了,考虑到直径是D41,两个散热器1/2相配的零件应该怎么给公差,旋压和冲压均能正常量产!

楼主:
没有告诉我这个冲压件的公差怎么转成压入配合的公差吗!

网友A:
国标里有冲压件的一般公差标准;

压入配合就是过盈配合,在机械手册里有资料可查;

过盈量也可以换算为的概念。

这个LED灯泡的散热感觉有些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标里有冲压件的一般公差标准;

压入配合就是过盈配合,在机械手册里有资料可查;

问题是冲压/旋压直径D41不能标注41+0.05/0.05这种精度去量产呀@

网友(点评):
这种精度不能量产?是能力或是价格问题? 又这样的精度合理不?

网友:
国家标准有相应的等级 可以初步根据行业定一个,根据实际情况在做局部公差调整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冲压/旋压直径D41不能标注41+0.05/0.05这种精度去量产呀@

就是因为给的精度高了量产不行,精度低,过盈量变大了,压入配合就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