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分开,这机构能实现吗?

楼主(2013-07-26):
最近在做一个产品装配,这个机构导向分开,有什么好的方法使红色不被推倒。直振振动盘送料的。能实现分开的目的吗?

网友:
多来点图 白驹过隙  不好分析啊

网友A:
这个方案估计行不通,就算强行分开了,你产品表面也会刮伤,而且在分料的过程要拔动直振的料往后走,估计卡料的机会也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估计行不通,就算强行分开了,你产品表面也会刮伤,而且在分料的过程要拔动直振的料往后走,估计卡 ...

表面刮伤可以允许的,后面的那个我目前想用吹气来解决。我想还有更好的办法吧!

网友B:
在振动盘直震区做个挡4放3结构,每次只能过去3个,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振动盘直震区做个挡4放3结构,每次只能过去3个,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第3个还要往第4个方向靠拢2MM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3个还要往第4个方向靠拢2MM的呀!

不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看你的图片一次推3个过去啊,和第四个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看你的图片一次推3个过去啊,和第四个有关系吗?

推料板推料时会碰到第4个的。做小又担心推第3个时推不倒!所以比较纠结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料板推料时会碰到第4个的。做小又担心推第3个时推不倒!所以比较纠结中。

加我QQ117567573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刮伤可以允许的,后面的那个我目前想用吹气来解决。我想还有更好的办法吧!

吹气应该实现不了,就算可以也是不稳定的因素,做出来调不好后续不好改善,产品表面刮伤也行,你们这是什么产品

楼主:
端子台。装配好后,包在里面的。就是因为不稳定才想更好地的机构呀!

网友C:
      (按图片的说明排序)
 将第三个槽做成直的,把分开的斜度分配到1、2位置,这样,推料板就可以做得足够宽了。

如果担心斜度太大的话,将推的行程加大,可缓解斜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图片的说明排序)
将第三个槽做成直的,把分开的斜度分配到1、2位置,这样,推料板就可以做得 ...

补个图片:

网友(2013-09-12):
引用 楼主:
推料板推料时会碰到第4个的。做小又担心推第3个时推不倒!所以比较纠结中。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