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工装上定位铜块怎么使用?

楼主(2013-07-26):
焊接工装上一般哪些地方需要用铜块?铜块起什么作用?

网友:
不会是导电的吧。。。

网友A:
一般在工件的焊接位置处;

你这个是压焊还是什么类型的焊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工件的焊接位置处;

你这个是压焊还是什么类型的焊接呢?

焊接夹具定位夹紧,然后手工焊接。

网友(点评):
1是导电好 2量防止工件与夹具焊到一起,拿不下来

网友:
需要焊接工件跟夹具在焊接的位置处如果没有接触的话,也不用加垫铜块;

网友(点评):
有接触,不知道铜块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点评):
焊接时有起弧火花,防止工件与夹具焊在一起;

网友(点评):
有两种分析,1;是导电。2;是撒热,铜快通水。

网友(点评):
兄弟你说的是压焊时的情况,楼主这里不是压焊;

网友(2013-12-16):
导电 散热吧

网友(2016-07-19):
散热快,比如管板焊接时,管子中塞一个铜棒,防止背面流

网友(2016-11-15):
导电 散热

网友(2017-04-12):
焊接工装的话就是不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