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 一步一步来 哈哈。 新人求助 来帮俺啊!

楼主(2013-07-26):
同步带 带动2KG的物体 做往复运动, 现在初定速度为15m/min 这都是已知条件
往后要通过计算求出 同步带 带轮 步进电机的最终选型,  大家帮我把把关。
 首先, 通过计算先求出功率 P=F*v  =2x9.8x15m/60s=4.9w 约等于0.005kw   额,这个功率是不是太小了点?
@好方案

网友:
同步带的功率损耗不用包含么?

网友:
这个又不是提升,重力乘速度那是什么啊。应该是摩擦力的吧。而且这个应该要算启动功率额吧

网友(点评):
呵呵 说的有道理,算动能还可以理解,不过还得算上摩擦损耗,一般圆柱滑轨小质量的摩擦力做功也不大,乘上个系数大致估算就可以了。电机的选型还得关注启动扭矩的问题。

网友A:
这计算碉堡了!

网友(点评):
哪里碉堡了? 望指点

楼主:
这是步进电机的选型 我算的是同步带的功率。

网友:
等高手解答

楼主:
没人陪我玩 我好好研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步进电机的选型 我算的是同步带的功率。

是雷赛吗?

网友:
只是算了其中一部分啊 楼主

网友(点评):
恩 。 你会不会帮我继续算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计算碉堡了!

请说明哪里碉堡了?

网友B:
最大功率在起动加速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功率在起动加速阶段。

嗯 谢谢

网友:
重力乘以速度,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是功率吧

网友(点评):
这题。。。功率不能这么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