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图界面的坐标系怎么成这个样了?

楼主(2013-07-26):
我的作图界面的坐标系怎么成这个样了???偏移也不行,修剪也不行,怎么把他改过来???

网友:
试试输入,ucs, p, 回车

网友:
关掉  从新建个模版

网友A:
你在画3D图,转换为2D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画3D图,转换为2D就好了

怎么转换?请教???

网友A:
图标为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标为上,就好了

不懂,找不到从哪开始?请教!!!!

网友:
前后左右旁的箭头

楼主:
请问你这个东南西北的图哪搞出来的,我找不到,我是2010版的,好象上次搞出来过,现在不知从哪搞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