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用国标里面的焊接符号来表示这个焊接方式吗 ?

楼主(2013-07-26):
大家想想,要求按照如图焊接方式,20的要求单面坡口18,先坡口一面,另一面修焊,然后加工平整。不用如图的图示法表示,你能用国标里面的焊接符号来表示这个焊接方式吗 ?

比如如图焊接符号,“表达1”仅仅表示单面坡口焊18,没能表达出另一面也要求焊,且要修平。表达3也不妥,这样有两面都要坡口的意思。碰到此情况,你是怎么处理的?有表达2这种的表达焊接的方法吗?
实践出真理,大神们,不吝赐教吧

补充内容 (2013-7-26 12:02):
注意:要表达单侧坡口18焊接,另一侧修焊,并且要磨平!

网友:
AWS有单边全焊透的符号。加个实心半圆的图形。

网友(点评):
这不仅仅是焊透的问题,另一侧要求修焊,并且修焊后要磨平(因为另一侧要求平整)!

网友(点评):
那么技术要求里面是否可以用文字补充说明一下?

网友:
就是,焊接的符号标准太多

网友(点评):
请参考6楼的图。

网友A:
左图为旧标,右图为新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图为旧标,右图为新标。

谢谢零翼!
18X2分别代表什么意思?这种表法不知道是哪个标准?我在国标里面从来没看到这个标注方式,也没碰到相关图纸采用此法。而且,这其中能看出没坡口的那面要光平吗?期待回复

网友(点评):
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册。18是焊深,代号S,2是钝边厚度。35度是坡口角,2是间隙。至于你说的光平,除非你有特殊要求,不然这么标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其实不是乘号应该,应该是中心点,不过画的时候那个字体不对,我就这么画上了先

网友(点评):
如果要求磨平,我更倾向另行标注。至少我没发现焊接符号里有表达这一项的。一般来说,不特殊注明时,焊缝是平口,但不会到你要求的磨平程度。

网友(点评):
恩,对的,我也找不到类似的标注方法,可总感觉有这样的标注方式,类似坡口V上加一横的效果

网友B:
以下为AWS单边焊透符号的三个范例,其中包括T型件:

仅供参考。

网友B:
以下为AWS单边焊透符号的范例: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设计者可以标注加工以后的结果,工艺过程应该让车间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为AWS单边焊透符号的三个范例,其中包括T型件:

仅供参考。

谢谢,不过还是好像没能表达磨平的意思。

网友(点评):
建议在技术要求里面说明一下。

网友(点评):
因为一张图有各种焊接方式,有些并不需要磨平。所以只能一处处来表示,现在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图示法,表达焊后结果,其他都不可靠,也不知道大神们平时如何表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为AWS单边焊透符号的范例:

因为一张图有各种焊接方式,有些并不需要磨平。所以只能一处处来表示,现在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图示法,表达焊后结果,其他都不可靠,也不知道大神们平时如何表达的。

网友(点评):
7楼列出的图就是你所需要的最终结果。

网友(点评):
6楼的图,另一侧是不平整的,有1.5mm的熔化后的固定区。所以采用了数字。而7楼的没有数字,只表结果。

网友:
在需要磨平的一面表粗糙度符号不行吗?甚至在粗糙度说明中加上“焊后加工”

网友(2016-01-14):
回复楼主:另外一面修平需要单独注释或加刀检符号,不能跟焊缝的标注混为一谈

请教楼主:这种焊接要求倾向于熔透还是倾向于单面焊双面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