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铸件的表面焊补,请教

楼主(2013-07-26):
对精密铸造不是很了解, 供应商做的样品, 材料4140的,相当于国内的42CrMo4, 表面做了焊补,但是焊补以后明显比较光亮,请见附件图片红色圈出来的,供应商和我说,这个是无法做到和其他表面一样的,请问是这样吗?这样的件,大家会接受吗?

另外, 请问一下, 对于精密铸造,表面的凹陷能控制到什么程度, 我们验收标准是 ASTM A997 3级,可是供应商说,不焊补是无法达到的, 可是我们美国发来的样品, 就没有任何焊补,我迷惑了亚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关键是看能达到你们最初所定的要求。不要说你臆想的是什么样。看你们的文件

网友A:
选用的焊接方法不一样,焊接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补焊后或者修饰焊接后,表面的颜色多少都会有些变化,如果不影响性能的话,可以把表面用其他的机加的方法处理一样是可以的。“对于精密铸造,表面的凹陷能控制到什么程度。”这句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如果不能达到你们的要求,那就是供货方没有这个能力做的更好,这就是可以换一家供货方吗?人家说做不到那就是人家的能力不够嘛,这个有啥迷惑的,既然是要控制凹陷啥的,那个就按照标准走嘛,如果标准中没有这一条,那就看人家同类型的产品是咋样的嘛,山寨应该差不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的焊接方法不一样,焊接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补焊后或者修饰焊接后,表面的颜色多少都会有些 ...

问题是我们签合同时没有确认验收标准,第一次打样发现很多凹陷后,经过讨论达成的ASTM A997, 焊补的面是不做机加的, 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做到和未焊补地方颜色一样吗?

网友:
颜色不可能一致的!! 你最好和客户说~ 看客户能不能接受 不行就算到废品率里面 再计算一下成本
这种材料就会产生的缺陷  设计人员应该能预想到的
铸造的缺陷也不能避免!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们签合同时没有确认验收标准,第一次打样发现很多凹陷后,经过讨论达成的ASTM A997, 焊补的面是不做 ...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要是焊接话,我还可以帮你忙

网友:
高温回火

网友B:
请问楼主,你们精密铸造是水玻璃还是硅溶胶工艺呢

网友:
焊后打磨,再热处理,再抛丸或喷砂,效果就会好些

网友:
焊补可以用激光熔敷,如果追求表面颜色一样就直接热处理改变便面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们精密铸造是水玻璃还是硅溶胶工艺呢

是硅溶胶的

网友B:
应该是贵司的供应商质量把控有问题,我们做的硅溶胶产品也很多,很少见到补焊这么多的

网友:
质量问题,补焊后退火就可以消除颜色不一致

网友:
焊好后抛丸下应该可以解决吧

网友:
我是做精密铸造,有2种可能:1 焊补的焊丝使用错误。2 焊补后未进行热处理。

网友:
对焊接不实很了解 不过也学习了

网友(2013-10-03):
我们的产品是不允许补焊的,尤其是合金钢铸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贵司的供应商质量把控有问题,我们做的硅溶胶产品也很多,很少见到补焊这么多的

那能够一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能够一样嘛?

你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我发一些我们的照片给你看看

网友:
首先,您应该了解下供应商补焊的原因,是有铸造缺陷还是什么?然后才能针对性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