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程序 G91 X20 Y20 L04! 是神马意思!

楼主(2013-07-26):
请教下:加工中心程序  G91  X20   Y20    L04!  是神马意思!   特别是 L04是神马!   没见过这种程式!    请知道的师傅  说下!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4次?

这是什么操作系统的程式呀!  它的标准指令格式是什么!

网友B:
调用4号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用4号子程序

网友(点评):
瞎掰吧呢

网友C:
上下指令需要对照才可以判断。按照我的理解是运行四次子程序。在M98指令后的L4就是运行4次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指令需要对照才可以判断。按照我的理解是运行四次子程序。在M98指令后的L4就是运行4次的意思。

G91  X20   Y20    L04!   之前的程序  是  G99 G81   钻孔  !    L04  是不是   G91  X20 Y20   走  4次呀!   但  没见过这种程式!

网友D:
你能不能发个完整点的程序段来。。。

说实话 真个现在真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能不能发个完整点的程序段来。。。

说实话 真个现在真看不懂。。。

G99  G81  X0 Y0  Z-27  R2  F120
G91 X20 Y20  L04

网友:
04号程序 复制出来。。。

网友E:
G91是表示增量,L4是4次。
按你的程序意思就是第一点是x0,y0,第二点是x20,y20,第三点是x40,y40。。。。最后一点是x80,y80。

楼主:
引用 网友E:
G91是表示增量,L4是4次。
按你的程序意思就是第一点是x0,y0,第二点是x20,y20,第三点是x40,y40。。。 ...

我想的也是这个意思! 但 我不明白   这是 那种系统 的程式呀!  标准指令程式 中   没有呀!

网友:
系统都不清楚怎么给你说

网友:
那个是正确的

我图我在 -1 灌水~

网友:
你是刚刚学习数控编程的吧!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要先说是哪种系统的数控设备,做好要有设备的型号。然后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程序段。学习数控编程不要死套课本上的知识。很多数控指令后面都可以跟一些别的指令的。例如法兰克G81.课本上的就是G81X20Y30Z-11.实际上它可以是G91G81X20Y30Z-11R3K5.这就是说钻5个孔每个孔的坐标增量是X轴20Y轴30.

网友:
要是运行4次 fanuc应该用k啊

网友:
P.L一般是表示调用子程序或重复次数,调用子程序前应有M98,所以这应该是重复次数的意思。X80,Y80

网友(2013-09-13):
哈斯系统,L 代表次数,

网友:
G81是模态…第二段也是在G81下执行的!L就是次数了!

网友:
L04是调用04号子程序,这个格式是西门子808D系统中的。

网友:
G91做相对指标运动,L04重复4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G99  G81  X0 Y0  Z-27  R2  F120
G91 X20 Y20  L04

就是重复的打45度方向XY方向间距20的27毫米深孔,一共重复4次,这种程序人家老外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