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种车刀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3-07-26):
外观就是一个标准的平行四边形,车间有好几把,一直没用过。都不知道干吗用的

网友:
白钢条  用来磨切刀 还有螺纹车刀的,  车螺纹能有效减少毛刺。

网友(点评):
也可是刮刀,修整要求不高的平面

网友:
应该是 白钢刀条
可以做成型刀用

网友:
hss   白钢 (高速钢)

网友:
哦有人解释过了

白钢条,可以用来磨各种成型刀

加工的时候注意转速要慢,冷却要足。

网友:
这不是刀吧,呵呵

网友:
图片上看是白钢刀,可以做成型刀车零件的

网友:
第一把磨好的,可能是车会弹性好散热差的材质的精车,半精车刀。
例如不锈钢。
第2条是买回来的刀条。

网友:
楼上说的对。就是高速钢刀条。俗称白钢。

网友:
这东西不耐磨,用时  转速要低,冷却要好。优点 已经有人说了。。

网友:
晕,白钢刀,想做什么样的刀都可以用!

网友:
白钢刀吧

网友:
做过机加的都知道是白钢条有:4*20*200,12*12*200,20*20*200,8*8*200==很多

网友:
我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
用白钢锻造成条状或线状,即成白钢条
白钢是高速钢的俗称,但化工厂里白钢是不锈钢的俗称.
白钢,英 文 名:HIGH SPEED STEEL,简称:HSS
材质:W18Cr4V,W6Mo5Cr4V2,9341,M42,7442 ,4241
具有很高的红硬性和耐模磨性、切削速度快,剪边锋利,高韧性, 耐冲击的优良性能, 抗弯强度,冲击韧性与普通高速钢在同一水平上。 寿命是普通高速钢的2倍以上。 提高机床生产效率2倍以上。 综合性能达到含钴高速钢M42水平,具有很好的性能价格比、模具刀板为客户有效地解决前道工序的难题。
适用于一般车床、半自动及自动车床、刨床的外圆、端面、内孔、螺纹、平面、台阶、 凹槽及切断等工序的加工。特点:采用高速钢材质,有很好的韧性及较高硬度,切削几何参数可按需磨制。  硬度范围:HRC58-62 HRC63-65 HRC68-70

网友:
白钢刀条

网友:
白钢刀条现在用的少了 有时候用来磨成型刀

网友:
12的方200长的白钢条  HSS的嘛  主要用来磨成型刀  车镗都可以,还可以用来对刀

网友(2013-09-11):
含钴高速钢啊。

网友:
这是白钢条.规格宽度是12   长度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