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东西很简单,什么设备加工最快?

楼主(2013-07-26):
东西很简单,此工件7*30mm,另有很多长短大小不一的产品,都差不多,两侧比中间部位直径要小一点点。请教用什么机床能快速加工,批量大。

网友:
自动车床!

网友:
公差多少?表面皂化过?如说是,锻出的。

网友(点评):
公差没什么要求,主要当标准件来用

网友:
冷镦机

网友(点评):
好像听人说过这种设备,得查查资料

网友:
数控车床不行吗?

网友(点评):
数控车床太慢了,目前我们是采购进来,每次要几千

网友:
材质有特殊要求吗?也许可以采用粉末冶金!

网友:
以前见过一种用小型专用机,建筑6.5MM盘元一下的材料,拉直后一头送入机器,其他就自动完成,出来就是类似楼主照片里的东西了。不过不知哪里制作的设备。

网友:
精拉圆钢+自动切断,,,,类似管子割刀的结构。

网友:
每次要几千,你这数量太少,冷墩你每次不要个10万件,你也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8 i2 w1 y0 D$ ^! Z
要便宜,必须冷墩。就几千的数量,哎,找根棒子边车边断算了。

网友(点评):
自己做就可以多做一点罗,有好的厂家推荐吗

网友(点评):
没,可以买我机床,做做。

网友:
8楼说的有道理;最后用凸轮自动车床可以非常高效地完成。

网友:
直接找生产滚针的厂家购买,绝对质优价廉

网友:
冷镦成形,每分钟40~50个

网友:
什么材质?这个必须先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