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MIM零件攻丝,求助

楼主(2013-07-26):
我们用注射成形工艺做的一款零件。尺寸要求较高,是光学设备上用的。
产品如图,上面黑色的生坯。亮色的是烧结后的产品。
材料是316L不锈钢。
要求在那个通孔处攻丝M3.5*0.35。
由于这个材料很软,非常粘刀。
所以攻丝遇到很多问题:螺纹进、出口毛刺大,容易断丝锥,攻丝垂直度不好等。
目前通过降低自动攻丝机转速、使用先端丝锥、改进工装等方法解决了部分问题。
还想请教有没有高手有类似产品的加工经验啊?
能否帮我们进一步改善螺纹口毛刺(感觉像是受丝锥的挤压力变形引起的)
和攻丝垂直度的问题?(这种产品攻丝,一定要完全固定死吗?)

网友A:
用挤压丝攻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个值得考虑

网友B:
铣螺纹吧。加工效率也很高的,效果也是相当好。

网友:
推荐使用挤压丝锥

网友:
还是选用的丝锥不合适。一个是多选择几种丝锥,做一下实验,看看什么丝锥最合适;另外,选用合适的冷却液也有改善。

不锈钢攻丝我没有试过,但是车、钻不锈钢,用白醋效果还不错,论坛里面有介绍。

网友C:
316攻丝,如果小孔推荐用挤牙,孔大的话铣牙也不错,至于毛剌问题,小孔的话一定要有倒角,铣牙的话毛剌基本上不会存在

网友D:
316软,速度要慢,挤压丝锥可以一试,专用切削液搞批量生产,白醋等就试试样可以,要不然批量生产车间都是醋味,且醋容易挥发。

网友:
估计是没倒角直接钻孔后就攻丝了。攻丝前一定要倒角,丝锥寿命会好很多的。

网友:
楼主是什么硬度、什么深度、加工批量?
   楼主提供的信息足够别人帮你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什么--------了解,就如看医生一样。
             希望能对今后问题的解决有帮助。

网友:
挤压丝锥就可以~没问题!!!

网友E:
楼主你们家有做MIM工艺吗

网友:
楼主是什么地区的,这样的小事也来烦。

网友:
可以用电火花打孔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挤压丝攻试试!

之前做过一个产品,是17-4ph不锈钢的。比316l稍硬。使用了挤压丝锥。但是效果也不理想。按照挤压丝锥开的标准孔,但是丝锥很容易断掉。分析时因为材料的软和粘。所以现在采用了切削的。而且我们的工艺,一旦模具开好,再改孔径比较麻烦。我会采购一些挤压丝锥,来尝试一下316L的材料。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螺纹吧。加工效率也很高的,效果也是相当好。

这么小的孔,可以铣吗?抱歉我是搞材料的,机加工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6攻丝,如果小孔推荐用挤牙,孔大的话铣牙也不错,至于毛剌问题,小孔的话一定要有倒角,铣牙的话毛剌基本 ...

谢谢,我们马上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316软,速度要慢,挤压丝锥可以一试,专用切削液搞批量生产,白醋等就试试样可以,要不然批量生产车间都是醋 ...

是的,客人有耐腐蚀要求。使用白醋以后,是否对耐腐蚀有影响,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们家有做MIM工艺吗

是,一直做MIM。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E: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你们是哪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你们是哪家的。

好的,短信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