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轴齿轮、行星异响是啥原因

楼主(2013-07-26):
请问卡车车桥半轴齿轮、行星齿轮在磨合实验时异响是啥原因

网友:
静等高人赐教

网友:
在CAD图上量一下中点的分度圆直径,算算中点模数是多少?

网友A:
高人能通过两张图纸就能分析出原因??那是神人了。。。。。

网友:
图片显示不出来啊?打不开~~~~

网友:
上图片吧,,,,,看磨合。

网友:
这不是行星齿轮吗?行星齿轮安装时要间隙配合,就是在大齿轮上装调整垫,然后对外大齿进行对中调整,出现这种情况是调整垫磨没了或者拆解重新调整安装。

网友:
可以先看看参数是否合理!

网友:
建议楼主录音上视频  哈哈

网友:
磨合时的接触面怎样?磨合的工况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人能通过两张图纸就能分析出原因??那是神人了。。。。。

同意。。。

网友(2013-12-09):
异响,是乍样响的?是间断性敲击声还是连续滑移声。还是。。。
齿轮噪声涉及到N多方面,包括齿轮的各参数,齿面粗糙度,齿形,侧隙,装配,对中性,润滑等,。。。
你才发两图纸,神仙也难下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