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跟浇铸出来的产品怎样可以区别出来呢

楼主(2013-07-26):
问下各位大侠,压铸跟浇铸出来的产品怎样可以区别出来呢?商场里面那些很高级的水龙头,淋浴喷洒什么的是浇铸出来的吗?还有翻砂又是属于铸造里的哪个部分呢?灰铸铁,球墨铸铁他们比较适合浇铸吗?

概念比较乱,见笑了。

网友:
压铸有压铸机啊 浇注就是砂型铸造吧~只能这么去说了
怎么区分~牙齿咬吧~看哪个印子深

网友(点评):
还真可以这么分辨的吗?咬的深是浇注还是压铸呢?为什么会有这种不一样呢?

网友(点评):
呵呵 开开玩笑啊 压铸就是把料往模具里压, 浇注就是象浇水一样的往模里到料,可想而知压铸要比浇注致密点哦~~~@-@

网友:
压铸,有一点和注塑相似。不同的是注入型腔里的是液态的金属,不是塑料。

翻砂是铸造的一种。但是俺所知道的铸造都和翻砂靠边。比方失蜡浇铸。做好的空心型腔一般还是要埋在铸造砂里再浇铸。

资料上看到,古人直接在泥土里做型腔浇铸,这个现实里俺木见过。

网友A:
翻砂是翻砂,浇铸是浇铸,压铸是压铸,
翻砂通常指灰铁或球墨铸铁铸造,浇铸就钢一类来讲通常是指精密铸造,类似a3材料或不锈钢等,另外铜,铝也用浇铸,
压铸基本是铝,锌,镁等合金的铸造,是有压力要求的。
所以灰铁只能翻砂,钢材就是浇铸,铜基本是浇铸,铝浇铸表面粗糙和尺寸变化大不及压铸漂亮,锌,镁等合金那就是压铸。

网友(点评):
大侠应该是行家了,非常感谢您

网友(2014-07-16):
引用 网友A:
翻砂是翻砂,浇铸是浇铸,压铸是压铸,
翻砂通常指灰铁或球墨铸铁铸造,浇铸就钢一类来讲通常是指精密铸造 ...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压铸表面比浇注的肯定要精细,致密性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