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张图纸中尺寸现实AV6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7-26):
这个AV6是什么意思,难道是需要铣出六角还是铣6个宽度的两平面

网友:
不懂哎,等高人解释!

网友A:
AV ?!  我懂的!你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 ?!  我懂的!你不懂?

汗,大哥,图纸上的加工尺寸啊,不是传说中的AV哇

网友(点评):
(⊙o⊙)哦 O(∩_∩)O哈哈哈~

楼主:
这是全部尺寸图纸

网友:
这个没见过,期待楼下答案

网友:
o >>>>????怎么看不懂~~~~~

网友B:
average的意思吧,指平均。这就是之前《多画个视图,方便车间,大家好办》这个帖子里写的装逼吧。。。中不中,洋不洋的

你看我分析的对不对啊:
假设为六角,那么视图就是错的,AV6那里至少要有一条线。
由于你那个除了AV6这里都是回转体,它有两种情况,1它是一个直径6mm的圆柱,被铣去了一个半圆。 2它的直径大于6mm,两边同时铣,厚度为6mm,av的意思就是均匀对称的铣(但这只是推测,只能是一种想法,不可以作为依据)。

是否有另外一个视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erage的意思吧,指平均。这就是之前《多画个视图,方便车间,大家好办》这个帖子里写的装逼吧。。。中不中 ...

平均???就是说铣出六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均???就是说铣出六角的?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草率了,刚刚已经修改了回答,你再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