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弹簧寿命的计算方式

楼主(2013-07-26):
目前有一个项目是做汽车上的离合踏板,此踏板上有一个助力弹簧,求教此弹簧的寿命(也就是说能够运行多少次而达到疲劳极限)如图所示
  弹簧的参数:直径Ф8 ;弹簧左右每边是3圈,圈的直径是33。
求大侠支招!

网友A:
你想简单了,弹簧寿命计算是非常复杂的,世界上没有简单公式计算这个,

首先说簧丝,你用谁的?是德国的?米国的?瑞典的?还是南非的?

每种簧丝的成分是不一样的,金属氧化物的形态与分布是各自有统计方式的,你必须先知道这个了,

找到那个的统计数据,再设计弹簧几何形状,看扭转角,再才是计算寿命,

举例说,用鞍钢的弹簧丝,用上海的,就有几倍的差距,上海的与南非又有几倍的差距,

没有具体数据,你根本就计算不了这个的

网友B:
做寿命寿命试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寿命寿命试验吧!

是这个东西不?

网友:
至少你也得给出弹簧的材料参数吧

网友:
找一本统编零件课教材,上面有。

网友C:
找这本:
_中国机械设计大典:第3卷,机械零部件设计

网友:
用气缸做个简单压缩装置,加个计数器,
电磁阀10次每秒最快
应该很快就知道寿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简单了,弹簧寿命计算是非常复杂的,世界上没有简单公式计算这个,

首先说簧丝,你用谁的?是德国的 ...

谢谢,今天仔细查查再看。材料是65Mn.至于说用的哪家的材料,这个具体不清楚,一般都是用的攀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寿命寿命试验吧!

谢谢大侠,好像是有这么一个,然后结果在范围值内,具体我现在也有点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这本:

谢谢!

网友(点评):
不用客气。 :)

网友D:
哈哈,弹簧国内的压住2个月,短了20cm,美国的同样压了2个月,没有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弹簧国内的压住2个月,短了20cm,美国的同样压了2个月,没有缩短。

差距么....

网友(2017-09-18):
弹簧寿命相关的几个要点:
     1)材料,现在有一种涡流探伤材,在线材伸线过程中通过涡流探伤设备对线材进行检查保证材料在拉伸过程中的伤在规定值范围内。
     2)弹簧的绕旋比:在5~12之间(中径与/线径)
     3)弹簧节距:线径的3.5倍以下
     4)弹簧加工的刀具必须无伤痕,弹簧内外径确认伤痕,压印。。
     5)可以通过其他工序加强寿命:比如,热强压,常温强压,及喷丸处理
如有其他的可以补充,同学们。

网友:
总有大神会出现的

网友:
弹簧很偏门,不是拿一本设计手册就可以搞掂的。弹簧寿命是根据机器的具体工况选定的,比如火箭筒扳机扭簧寿命是一次,发射后整体更换,发动机气门簧的设计寿命不低于7000万次。关键是应力比,就是材料使用中最大工作应力与许用应力的比值。另外你选用的65Mn是最不好的弹簧材料。你可以看看GB1239了解一下。

网友:
直接看厂家规格不行?

网友(2018-05-11):
请把扭簧的材质,规格,固定点,作用点及行程告诉我,我帮你算。

网友: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