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系统显示屏上和步进电机不同步如何解决

楼主(2013-07-26):
如题所是,

意思是显示屏上显示Z轴是10MM,实际是步进电机走的行程差4MM

网友A:
开环,有丢步,又不知道丢在哪里了,就没法处理,

一个是减小负荷,一个在步进上再加一个检测,看过没过那个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有丢步,又不知道丢在哪里了,就没法处理,

一个是减小负荷,一个在步进上再加一个检测,看过没过 ...

负荷小,车的小件,重新对刀后,就没问题。系统为华兴WA-32XT,今天下班后,抄下了显示屏上的坐标,和刀补,看明天变不变了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器有细分功能的,调一下就好,类似于伺服的电子齿轮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器有细分功能的,调一下就好,类似于伺服的电子齿轮比。

主轴转速1000R左右,就前几天出现这问题,之前一直做得好好的。系统用了六年左右了。

网友C:
你的驱动结构过载了,检测电机轴承是否需要维护,丝杆、导轨等是否需要清洁和润滑

楼主:
1、这段时间,经观察,Z向程序结束后,在1MM至9MM不等的偏移,总是正方向,如果是负方向就惨了。机床撞刀给撞坏。
2、重庆来了几拨人修理这台设备了,都没处理好,什么系统,伺服电机,驱动器等,检察完了,都没把这个问题整住,现在莫法了吗?
3、 数控车床是广数980TD伺服驱动。
4、群里的朋友有什么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驱动结构过载了,检测电机轴承是否需要维护,丝杆、导轨等是否需要清洁和润滑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都处理过了,可以不考虑这些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1、这段时间,经观察,Z向程序结束后,在1MM至9MM不等的偏移,总是正方向,如果是负方向就惨了。机床撞刀给 ...

你之前的帖子写的是华兴的系统和步进电机,怎么到这里有编程广数的980TD系统和伺服驱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之前的帖子写的是华兴的系统和步进电机,怎么到这里有编程广数的980TD系统和伺服驱动啦?

今天回的是另一台,那一台我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