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简单的小型升降结构

楼主(2013-07-26):
再好能在十厘米左右的大小,实现升降功能,结构简单,模型用

网友A:
你照片里的那个就很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照片里的那个就很好吗

这个有十厘米大小么?

网友(点评):
尺寸你自己设计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十厘米大小么?

关键是没有那么小的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没有那么小的零件

只要结构方案可行,零件都是可以自己设计的。

网友:
可以简单的考虑,用齿轮圆周运动转丝杆上下运动

网友:
这么小干吗 不解????

网友(2014-03-13):
没有那么小的零件

网友:
你是想要一个机构还是零件?

网友: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我想 社区大把的 淫才!

网友:
1,汽缸。
) a& O$ H6 D! _1 {- `2,马达+滚珠丝杠

网友(2015-03-05):
负载小话直接用螺杆螺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