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太难看了,哪位帮我修正下零件图

楼主(2013-07-26):
图太难看了,哪位帮我修正下零件图,我是做车床的。实在不好意思给人看。谢谢。

网友:
怪我眼睛不好使,看不清,不好意思

网友A:
看不清。

不过实际人家看得懂就行,美观是第二位的。

网友:
这图加工出来也是高手啊。。。。。

网友:
图是装配?怎么看上去好像有两种剖面线?水平数据方向好像有问题?

网友:
cad 最好做个模版,各种线条对应线宽线性眼色啊什么的分图层存放,看起来就明朗多了

网友:
现在画图的太懒了,我发现搞设计画图花的时间才是最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

不过实际人家看得懂就行,美观是第二位的。

大侠帮我整下吧

网友:
这个图还是能看得出来的,就是画得太紧揍了点

网友:
那两个尺寸是M17*1和M16*1吗?
模糊看不清。
整体结构看懂了,就是怎么有两种剖面符号,这个有点疑问

网友B:
比例2:1

你给的图纸信息量太少,而且这种小零件我都没见过,不知道加工工艺是怎么来了,所以一些细节比如退刀槽、倒角圆角和公差,处理得不好。如果你能把工艺讲一讲,或者装配图、和它有装配关系的其他零件图纸来做参考的话,就能处理细节了。

网友(点评):
很好,谢谢,能不能发个CAD图

网友(点评):
处理的很好啊,而且把原来没有的一些细节也加好了,比如退刀槽什么的,不错不错

楼主:
因为有螺纹装试线,看起来有两种剖面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例2:1

你给的图纸信息量太少,而且这种小零件我都没见过,不知道加工工艺是怎么来了,所以一些细节比如退 ...

你的图画得很不错,谢谢,能不能发个CAD图

网友:
说实在的,这个图看到要先表示批评一下
M17的螺纹1毫米的螺距牙已经太细了,内孔14壁厚就只有0.5,长28,加工难度已经不是一般大的了,一夹就破了,仪表车也是很难做的。
再有两个筒子中间连接的地方其实是要留退刀槽的,按这尺寸,那是不碰就断了,这已经不是修正的问题,而是结构的问题了。
所以。。。。思路确认好,然后在画图吧。
还没注意11楼的已经把图给弄出来了,呵呵,但是我想说的是,画图从来都不是问题,做设计的,要随时注意工艺工序的加工可行性,既然是打样的话,不妨先试两个再说吧,可能效果不会理想

网友(点评):
现在打样品呵呵,搞错二回了,所以画个图给客户确认

网友(点评):
我其实很难想象你们客户要把这种一掰就断的玩意要拧到哪里用

网友(点评):
做好了,也不会好用,或用不了几次就废了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个件如果是个注塑件的话可能还可行,如果是机加件的话,工艺性不太好啊

网友:
看的不太清,不过可以看出来图画的都有问题,所有的线宽都是一样的,而且标注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例2:1

你给的图纸信息量太少,而且这种小零件我都没见过,不知道加工工艺是怎么来了,所以一些细节比如退 ...

不要退刀槽,有个尺寸错了,长度是39.25,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有螺纹装试线,看起来有两种剖面符号

图,你看着自己改改。

网友:
额......你可以先定图层,确定线宽和颜色。二是需要配合的地方添加公差。还有就是看你M17*1是细牙外螺纹。里面的孔直径是14,单面只有1.5,会不会太薄了?

网友:
用CAD自己整整就行了啊

网友:
尺寸线拉外面去。都挤在里面了。

网友:
不懂楼主意思 是图不会看还是出的不好啊?

网友:
没看懂这图 怎么剖的。。

网友(2013-10-13):
看不清,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