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看都觉得是两个自由度啊

楼主(2013-07-26):
空间副的,为什么说这个只有一个自由度呢?还有就是前后说的有矛盾啊,还有就是是不是空间副有多少个自由度就是几级副么,忘告诉我啊

网友:
我想构件1应该是只可以转动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螺旋副,转动和移动是耦合的,算一个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充分体会到,学技术的,从事技术的,对文字的理解和表达的要求很严格。向楼上三位学习!

网友:
鄙人卓见,是不是两个件完全配合约束,工件2只能由工件1的自由度所决定,所以说1有6个自由度,2有1个自由度。

网友:
个人认为自由度的定义可以定义成使一个机构的所有活动构件能够有确定的运动所需要的主动机的数目,这个机构里面只要加一个旋转动作就可以使丝杆停在指定的位置 所以自由度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