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我做的零件添加到库里后

楼主(2013-07-26):
为什么 我做的零件添加到库里后~~~~~~~
下次再开SW就没有了~~~~~

楼主:
好神奇啊~~~~~~

网友:
跟踪一下路径看看。

网友(点评):
路径没有错,是汪是因为中文文件名的原因呢~?有没有与我相似现象的社友~~~~~??

网友(点评):
就是看看路径,到底保存到那个文件夹里了。

网友A:
直接到那个文件夹里找,看看有没有,没有的话复制过去就行了,不是中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到那个文件夹里找,看看有没有,没有的话复制过去就行了,不是中文的问题

文件夹中零件啊,但是复制过去后,关了SW再重启后在库中只能显示出文件夹,没有零件`~~~~

网友:
是所有diy的库都没有零件了,还是找有某几个文件夹中的零件不见了?

网友(点评):
个别的DIY的零件找不出来,只能显示出文件夹。然后我文件向主目录上复制一份。再打开SW能找到了,再关SW重开SW,库里的零件又没有了~~~~~我都 无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