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新机床一个月自动锁机

楼主(2013-07-27):
新买的加工中心FAunc 0i-MD系统,机床厂商说一个月自动锁机,是什么原理?能自己解锁吗?Faunc没见过,Mazak倒是见过!

网友:
是不是欠款锁?

网友:
估计是PLC里面设置的,一般为了催回款设置的

网友:
尾款没付清,系统锁机,一般需密码解锁。以前也遇见过。

网友:
主板的锁机,这个东西就是尾款的催收用的
我以前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解锁的话会有输入限制的,超过一定的次数主板就烧了,有的时候欠的尾款也只够付解锁的钱
还是欠钱还钱是真理。

网友:
欠钱!很简单!

网友:
T型图 锁了吗

网友:
我们厂的生产线也是这个道理~你自己也能换~但是成本不小啊~!

网友:
欠别人钱、、、

网友:
要是PLC锁了,就换PLC ,重新编一套程序。

网友:
欠钱  还就行了  不想还找个做维修的解除就行了

网友:
锁机有很多方式。有些是PLC做手脚,这样可以把PLC改掉就解了。TD的PLC加密了是比较容易被破的。
有些是用加密键盘,这样可以找人破掉键盘或者自己换没加密的键盘,同样要改PLC。
但问题是,一旦你自己解密了,那就彻底和厂家破裂了,以后的维修配件就不能指望厂家了。
建议还是和厂家协商解决办法。

网友(点评):
楼主想赚不义之财,干嘛还教他怎么做?

网友:
如果正常付款的话,厂家就不会给你锁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