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的文字~~~~~

楼主(2013-07-27):
SW中的文字是倒着,,,,旋转都转不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再调试,这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点评):
试过了,没法调整~~

网友A:
文字输入框下面有一个角度,在那设置18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输入框下面有一个角度,在那设置180就可以了。

在哪里进行调整~??SW20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输入框下面有一个角度,在那设置180就可以了。

难道又回到大清朝,从右向左~???

网友(点评):
。。。根12有区别啊。你点下那个R看看

网友:
A A用么

网友B:
草图文字跟着坐标轴走,默认X轴向右,Y轴向上,是你的方向错了。

网友(点评):
我了个去的,还这么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图文字跟着坐标轴走,默认X轴向右,Y轴向上,是你的方向错了。

这个就没有办法 了吗?

网友:
是这样吗?

网友:
是这样子的~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我是从上视面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