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废齿轮经过锻打成毛坯后能否再做齿轮

楼主(2013-07-27):
报废齿轮经过锻打成毛坯后能否再做齿轮?是不是跟材料有关,如能做的话,有什么工艺吗

网友:
只要你能锻打出来,就能做齿轮,如果硬度高,就得线切割!

网友:
不行的,就是初始坯料还要防止锻打时金属回向流动形成折叠缺陷。
要求高的齿轮,锻打金属流线都有要求的,加工过的齿轮根本满足不了。

网友:
看用在啥地方和要求如何。一般是不行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学习了

网友:
对锻造工艺不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