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驱动的电动滑台设计

楼主(2013-07-27):
最近在做一个电动滑台的方案,想用同步带驱动的。这个该如何设计,考虑什么?有范例吗?
有点不明白的是,皮带的张紧是靠什么,是两个带轮位移?久了松了如何判断?

网友:
请参照 色带打印机 原理

网友:
先买后抄

网友:
同步带距离长需要安装张紧轮

网友:
小手一抖,金幣到手

网友:
同步带,松点紧点,只要不是太多,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淘宝上面一大堆,外形内部看看应该就知道了。再不然的买个,没多贵。这东西开发成本也比较低。

网友:
用一个步进电机加上减速器带着同步带,淘宝上有卖滑块和轨道的,卖来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也是卖滑块和轨道进行设计的,这个没有必要去设计的,市面上做这个的太多了。

网友(2013-09-20):
看你运动的位移大不大,我们以前做的话都是把同步带剪断重叠,然后用另一个零件压紧在滑台上的

网友:
这个应该很多了,可以找找资料

网友:
力度 精度 需要加个涨紧轮

网友(2013-10-30):
买一个现成的回来先研究研究

网友A(2014-02-27):
我是滑台和伺服电动缸的厂家。  我们也有皮带型的滑台和电动缸。   同步带张紧力需要根据具体的使用工况(包括空载、负载的行程、速度; 产品的设计使用寿命等等)和安装工况(粉尘量、安装方式及位置等等)来计算,计算出张紧力,可得出皮带在外力打击下的振动频率,根据这个频率来检查皮带是否张紧。   (计算方法先保密哈。呵呵)   皮带张紧不足或者太过,会影响 滑台或者电缸的精度、加减速性、 噪音大小和使用寿命等等。
  我看你们就直接买滑台来的方便。   要不你看看我们产品?  我的QQ: 15989350153

网友(2014-04-10):
想法挺好的

网友:
好的设计需要积累啊,真的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滑台和伺服电动缸的厂家。  我们也有皮带型的滑台和电动缸。   同步带张紧力需要根据具体的使用工况(包 ...

这个有啥好保密的,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啊。再说同步带驱动直线模组太多了。

网友:
方法很多的,同时看你用什么样的皮带了,同步带有内夹钢丝的

网友:
建议看看武藏的三轴点胶机械手,是用同步带的,精度很高

网友(2014-12-25):
打個關鍵字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买相应的模块吧

网友:
搞本米思米的样本 什么零件都能找到

网友:
直接买就行,价格也不贵

网友:
赚积分啦

老鹰 -5 灌水~

网友(2015-09-24):
去买一个皮带的滑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