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带R折弯拐弯又带R的展开雏形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3-07-27):
请教各位大侠,如图所示这种带R折弯拐弯又带R的展开雏形是怎么样的?

本人是钣金菜鸟。。请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
这种工件的展开,基本上都只是参考值,

费尽心机画出来,在生产时还是不能直接得到如右侧图的效果。

楼主:
可以提供一个展开的雏形吗??特别是拐角处的展开。。

网友:
这个零件不能通过折弯得到的,要么用成型模,要么转角处焊一块再打磨。

网友:
这个拐角处R5.00的地方是展不开的,一定要这样的零件,用冲压的方法加工吧。

网友:
你这个图少了以个剖视图,本人实在看不懂你这个折弯件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而且实线相交看的我脑残又眼晕。

网友:
这是冲压件,还真看不出来

楼主:
人家发给我的图纸。貌似是从三维里倒出来的。是1.5mm厚的不锈钢折出来的东西

网友:
看不明白啊

网友:
这个东西看批量,仅仅用折弯的方法是无法加工出那些R5的圆弧的,批量大就用冲压的方法,直接拉伸出来,批量小的话就放样激光下料折弯,所有R5的地方补焊一块料打磨。如果那个R5改到R3以下的话,会简单很多,除了那个内角,其他都是可以折弯后焊接打磨到R3。再者,你那些r10的弧,折弯机不太好保证。我的结论:这个图要么原来是大批量的冲压件,要么是楼主不懂钣金瞎画的,人为增加了很多难度,所有的弧如果都是R3以下,这个件加工简单很多。

网友:
两块板焊接成型,先折两正一反,再折R5外侧边一道弯。

网友:
这图真没看懂,是个什么样子的呢,额

网友:
冲压件吧

网友(2013-12-12):
引用 网友A:

网友:
一般的钣金件是不要这种R角的,是留有1MM缝隙给折弯用的。如果非要R角,可以焊接上打磨。再一种可能就是铸造能出你这样的形状,展开也就没有意义了。

补充内容 (2013-12-20 14:14):
我觉得楼主的图是画错了,增加了不必要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