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的汽车玻璃喷淋线设计方案,欢迎指点批评

楼主(2013-07-27):
如题,刚刚做的汽车玻璃喷淋线设计方案,有图三张

solidworks截图

solidworks截图

工程图

网友:
不错,很巧妙.安全措施不力啊.

网友(点评):
嗯,只是方案,细节还没有细化

网友:
对汽车这行不太懂,用在哪里的

网友(点评):
是汽车后挡风玻璃,后挡风玻璃通电5分钟后进行喷淋检测加热线是否断线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你那个夹住玻璃的杆,是如何和传动链连接的。

网友(点评):
哪个杆是靠链轮传动的,玻璃不是被夹住的,是靠在杆上。杆向右有一定斜度,从左边(人所在的那一端)把玻璃扶起来后,玻璃顶端就靠到前面那根杆。杆沿进料方向动,最后把玻璃卸在喷淋系统的传送带上。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解答,那个杆和链条之间是如何连接的?链条是特制的吗?

网友(点评):
玻璃输送过程中,前后位置是否需要定位?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大致过程是这样的,玻璃凹面朝上通过传送带向右运动,然后在中间那里通过翻转竖直在传输线上,然后固定电源正负极,玻璃翻转流道喷淋区,自动感应玻璃就位,岁玻璃凸面全局喷水雾,来判断加热线是否断线。就这样

网友:
这样子玻璃移动的速度和档杆的旋转速度要精确啊,如果你设计成把玻璃悬挂式的呢。

网友(点评):
嗯,是要考虑这个问题,可以用一样的电机和减速器来实现同步,悬挂会不会成本跟高?

网友:
思路是挺好的  学习中........

网友:
看不出来原理。。。。。。。。虽同是机械行业,隔行如隔山啊

网友:
工艺不太懂,学习了,不错

网友:
后面排出的那里,如果传感器故障如何保证玻璃叉叉不压到玻璃上而损坏设备和产品?

网友:
最关键的是哪一块???

网友:
我是机械初学者,不太懂用途不过第一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