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协图纸

楼主(2013-07-27):
技术要求除了材料和热处理,别的都看不懂,请懂外文的朋友帮一下忙!谢谢!

网友:
。。完全不懂

楼主:
3、5、6、7看不懂啊!有明白的老师吗?

网友:
大概的意思:

3. 螺栓等级:高精度(以螺纹塞规为准)
4. 高精度带槽螺母,用于轴线和推力面的垂直度要求较高时使用。
5.高精度带槽螺母,需使用防松垫圈。
6. 第2栏的东西,尽量不要使用。(不知道是什么。。。)
7. 参考名称:马尔塞带槽圆螺母

网友:
这个看不懂,但是可以告诉你个方法
先OCR识别,再翻译

要会找资源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