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乳白铬和硬铬有什么区别,可以同时电镀吗?

楼主(2013-07-27):
如题。。。求大虾们指点迷津。

网友A:
在镀硬铬工艺中,在较高温度(70-75度)和较低电流密度(25-33A/dm∧2)下沉积的铬层呈乳白色,称为乳白铬。而光亮硬铬一般温度较低,50-60度,电流密度较大,50-80A/dm∧2。
通常镀硬铬,一般是锡青铜打底或者乳白铬打底(厚度0.02-0.03mm),再镀上一层光亮硬铬,此工艺称为双层耐磨铬。
电镀液不变的情况下,温度和电流密度条件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镀硬铬工艺中,在较高温度(70-75度)和较低电流密度(25-33A/dm∧2)下沉积的铬层呈乳白色,称为乳白铬。 ...

受教,我还想问一下,我们厂的整平辊镀了7丝单边,但是实用会掉,一小块小块的掉,什么原因啊?是镀的不好还是什么啊?

网友(点评):
怎么洗干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教,我还想问一下,我们厂的整平辊镀了7丝单边,但是实用会掉,一小块小块的掉,什么原因啊?是镀的不好 ...

这个就不知道了,本身镀层质量原因或者使用工况原因,影响因素太多了,最好你去看一下有关镀铬的资料,结合实际情况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受教,我还想问一下,我们厂的整平辊镀了7丝单边,但是实用会掉,一小块小块的掉,什么原因啊?是镀的不好 ...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母材用的是成品合金钢,表面偏软,后改用优质碳素钢调质加表面高淬,问题解决。你可以参考一下。(军企,不方便透露具体材料,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母材用的是成品合金钢,表面偏软,后改用优质碳素钢调质加表面高淬,问题解决。 ...

我们的辊材料是gcr15,表面没有搞淬~~就是简单调质,主要是钢板从其中走还需要一点屈服强度~因为这个问题,不知道废掉多少了~~·嗨~~我们厂70的老工程师都不知道怎么达到平衡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教,我还想问一下,我们厂的整平辊镀了7丝单边,但是实用会掉,一小块小块的掉,什么原因啊?是镀的不好 ...

貌似是本身的光洁度没到位,就双层耐磨铬而言的话,一般要达到0.8才不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