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动时效和热时效的对比

楼主(2013-07-27):
请问各位大侠,振动时效和热时效比较有什么优缺点呢?特别是消除内应力这方面,感觉有争议,振动时效效果虽然没办法达到热时效效果的上限,但是如果拿出去热时效的话,特别是大件怎么能保证热时效的效果呢?

网友A:
振动时效主要用在大型结构件上,比如大型梁体,对操作水平要求比较高,要对基体材料,焊接结构的类型,包括焊接操作等等非常熟悉,这样,时效以后的效果才好,对这个不了解,或者一知半解,时效效果就不行,

而退火相对简单,操作可靠,只有按退火要求曲线处理,就没有问题,工艺的重现性非常好,

举例说,一个焊接结构体,你要熟悉怎么焊接的,才能安排振动时效,而退火就不必考虑这些,熟悉炉子特性就玩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时效主要用在大型结构件上,比如大型梁体,对操作水平要求比较高,要对基体材料,焊接结构的类型,包括 ...

非常感谢,受教了

网友(2015-06-03):
振动时效不仅可以克服热时效炉温不均而造成的消除应力不均匀难题,且避免了工件因加热而降低其抗变形能力的影响,振动时效处理的工件稳定性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