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缩两侧有波浪形的褶皱

楼主(2013-07-27):
如题,POF枕式包装机包装,热缩机热缩两侧有波浪形的褶皱,什么原因

网友:
机器和你玩艺术。

网友:
收缩余量太多或打的气孔太多。

网友A:
肯定是收缩不够呗,不是余量就是温度及风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收缩不够呗,不是余量就是温度及风向。。。

风向指的是热缩机里面旋转的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