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物料进行热缩后发现物料两侧有波浪,何故

楼主(2013-07-27):
我手上有一台包装设备,包装物料进行热缩后发现物料两侧有波浪,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检查过横封封口,封得比较严实。

网友:
是不是夹持的太紧啦?

网友:
是不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温度控制的问题,温控器的性能很重要。

网友:
温度不均吧

网友:
气孔太多?

网友:
温度可能太高,也可能是下料插口没有装好!

楼主:
你是说热缩温度太高了?

楼主:
包装后的物料经过热缩机后有的热缩的好,有的热缩旁边就有波浪

网友(2019-06-12):
受热不均,在热缩炉里要滚动,循环热风才行,另外就是排气过快,减少针孔

网友(2020-06-25):
成形器位置偏,走料不同步造成的

网友(2020-08-24):
德国ROPEX热封控制器,脉冲热封专家,适用于所有塑料薄膜

网友(2021-05-28):
温度过高或者拉力过大,如果排除温度影响的话,看下包装膜拉力是否阻力过大了,适当的将拉膜轮压到未热封部分也可以改善一些,如果都没有问题,就要考虑复合膜厚度及材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