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回路接法,请教

楼主(2013-07-27):
  大家好,工作需要建真空吸附回路,带两个吸盘的,有一个深圳旋风科技XFD-03的真空发生器,现有阀的都是两位五通的,有个双电控的,有参考真空回路如下。1、如何把三位三通的换向阀换成两位五通的?2、如果两个吸盘可以单独运作,回路改如何接?
我是新手,刚接触这些,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二联件应该在二位四通阀前面,真空发生器后面,这个二位四通阀气动上面很少用,应该二位五通阀;
连接方向不是很好,一般1进气,3排气,2、4工作,个人习惯
自己多看看其他气路图,照着来,就会了,如果学过液压这个小菜一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联件应该在二位四通阀前面,真空发生器后面,这个二位四通阀气动上面很少用,应该二位五通阀;
连接方向 ...

谢谢回复!实际都是两位五通阀,没改过来。请问下那个控制真空吸附的三位三通阀换成双电控两位五通阀盖如何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实际都是两位五通阀,没改过来。请问下那个控制真空吸附的三位三通阀换成双电控两位五通阀盖如 ...

我见过的是用一个二位三通阀(负压)控制真空吸盘,再用一个别的阀来破坏真空,
这个自己看吧,网络资料一大堆,可以看看“SMC气动服务站”
大神都不回复你,就我回复,你这问题,不要啥都问,先学习,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的是用一个二位三通阀(负压)控制真空吸盘,再用一个别的阀来破坏真空,
这个自己看吧,网络资料 ...

好的,我在学习下。谢谢!

网友(2013-09-13):
两联件装在阀门、真空发生器之前,电磁阀也最好装在真空发生器之前,否则浪费压缩空气。
两位五通或四通电磁阀控制真空发生器通断,继而控制真空通断,多出的一路常开气加装流量调节阀(避免浪费压缩空气)做反吹破坏真空。当然,最好是并联两个常闭两位三通电磁阀,一个控制真空发生器正压通断,另一个做破坏真空用。
另外提一句,原设计之所以使用三位的双电控阀门,最直接的原因是:先导式阀门不能过真空(最低启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