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基高温合金用什么型号的刀具好用?

楼主(2013-07-27):
求个大神给说说,k18镍级高温合金用什么型号的刀具好用,我所加工的是涡轮增压器的涡轮,用YS8的刀头都不好用,这个材料里面有硬点还加工是带切削瘤,求给指点下

网友:
貌似一般用YG8的,,,,

网友:
这材料比较难搞,建议没有把握还是直接找刀具厂家一起解决

楼主:
厂家也是建议我试用他们也没有个准确的底。郁闷呢

网友:
楼主具体需要什么样的刀子  最好有图纸  帮你参考下

网友:
京瓷PR13系列刀片。

网友A:
镍基高温合金一般硬度40-45HRC ,硬度不是很高但发粘,所以给加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现在好了,我们公司生产的刀片AN500可以很好的解决此问题了,我们有加工GH4149,因科镍901成功经验。山东德州,手机15092588217

网友(点评):
AN500这个是什么材质?

网友:
原来客户用YD15,现用我们刀片效率提高4-6倍。

网友:
去找山特的吧,我们就是找到山特的解决的,我们干的是K24材质,不过我们用的冷却方式是高压内冷却

网友:
伊斯卡加工此类材料是强项!山特的不用考虑!

网友(2013-08-29):
引用 网友A:
镍基高温合金一般硬度40-45HRC ,硬度不是很高但发粘,所以给加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现在好了,我们公司生 ...

晶须增韧陶瓷。

网友(2016-07-13):
可以考虑下我司的磁浮刀具!
产品特性:表面无毛细孔而且不黏刀,而且不用冷却液,加工时不产生高温,使工件不变形.

磁浮刀具http://www.soku.com/search_video/q_磁浮刀具?f=1&kb=04112010yv41000__&_rp=1anh1o9m721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