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攻RC3/8锥管螺纹前,底孔直径应该钻多少,怎么计算呢?

楼主(2013-07-27):
   请问各位查表后知道大径是16.622 小径是14.95,那钻孔直径要多少才能攻牙,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
RC3/8是圆锥内螺纹,螺距:每吋19牙;大径(基准直径):16.662;中径:15.806;小径:14.950,应该有数据可以查到吧,麻花钻直径15,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我看这个表有点疑问,实际加工中,一般底孔的直径都是会打得比小径大

网友:
再上一张表

网友:
有现成的东西查下不就行嘛!人攻的话,建议底孔还是打大点比较好,当然如果丝扣强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