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问题外径车小怎么处理呢?

楼主(2013-07-27):
   我想在机械加工过程中大家应该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公差一两丝不小心加工的时候外径就车小了两三丝,那这时候怎么办呢?特别是轴承位或者更严的尺寸。车小了怎么处理呢?

网友A:
一般是直接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直接报废。

大件你也是这么做吗

网友(点评):
大件要看具体的情况,要求越高,直接报废的可能越越高。

网友(点评):
还有,真的是大件,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这一件的成本,更要考虑总体的质量。

网友(点评):
要求不高,可以考虑挽救措施。

网友(点评):
送外协,镀硬铬超过尺寸,回来精磨,可以骗一下人。

网友B:
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可先滚下花,然后车一下就好了。

网友C:
重要的零件当然不能说成本。该报废的报废。

如果不是很重要,可以考虑扑救措施。如果只有一两丝,可以考虑镀铬。

网友:
擦“烂污”做法:打样冲眼,精心堆焊再机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可先滚下花,然后车一下就好了。

影响外观

网友D:
对于大件有强度要求的话可以喷涂或者电镀。不过电镀有可能没有那大的设备。如果没有强度要求的话就可以堆焊在车。我建议最好能在焊好后高频热处理一下不然容易不结实。

网友:
不严格的话的方法很多,可以参考楼上
 要求严格的话放一边流着加工其他零件吧

网友:
摆在显眼的位置。。。。

镀鉻其实是个好办法 ,如果对方允许的话。。

网友:
小的堆焊再加工,大的报废不敢用。

网友:
做冷熔最方便,尺寸也好控制

网友:
讲的好不多,真的学习了,机械网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大件有强度要求的话可以喷涂或者电镀。不过电镀有可能没有那大的设备。如果没有强度要求的话就可以堆焊 ...

加工好的东西还堆焊?那工件要成什么样子了,变形了其他的尺寸怎么办?

楼主:
如果能够开发一种直径涂上去的产品那该多好啊

网友:
那就 喷涂

网友:
大件可以用刷镀的,跟电镀效果差不多,大件要是遇到这样的问题,除非要求很高,一般不会报废的,因为再补料往往会来不及。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话一般会要求磨及它的精的加工,每种加工都有一定的精度等级。一般来说都可以电镀或一些其他方法来达到目的,只要不影响其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要的零件当然不能说成本。该报废的报废。

如果不是很重要,可以考虑扑救措施。如果只有一两丝,可以考 ...

根据零件材质,选用合适的涂镀液电镀

网友:
我做检验,就扔了,做老板,那镀上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