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指点,镍基高温合金的切削系数

楼主(2013-07-27):
给个指点。我做的是涡轮增压器上面的轮头。材料是镍基高温合金的。刀具用不住。切削速度的进给量也没有个标准,求有懂的师傅们给指点一下。

网友:
干嘛不自己试验一下?

楼主:
测试的有专业的设备,我们这边没有。很是郁闷

网友:
根据原理自己试验判定吧。

网友:
镍基高温合金,加工很有讲究

网友:
这个一般得低转速的,,,

网友:
你没说清楚,未知条件太多怎么帮你?

楼主:
就是个外径25MM,齐个端面,端面基本有2MM的加工量。这个东西车的加工量小了还行,大了就刀具用不住,转速从130转到1000转都试过。都不行。走刀量从0.12到0.25也都试过也不行。也不知道是刀具的原因还是加工系数的原因,有知道的给个指点。谢谢

网友A:
我倒是做了3个月镍基合金的,但加工的是深孔,切销参数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做了3个月镍基合金的,但加工的是深孔,切销参数不一样。

请教,深孔德切屑参数!用的什么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做了3个月镍基合金的,但加工的是深孔,切销参数不一样。

那就说说经验呗,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