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容易切削的铝合金是什么?

楼主(2013-07-27):
最容易切削的铝合金是什么?
是2011吗?
还是6061t6?
大哥们帮我!

网友:
6061 6063 2A12 7075 这些都是易切削的,不容易粘刀。其它的型号容易粘刀

网友:
这些材料都容易切削啊,毕竟铝合金有点硬度,而且也不高。
但是选材料不是看哪个容易切削,不同型号性能是不一样的。如果是铝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可以QQ(3 5 9 1 3 1 2 4 3)与我联系。虽然只卖进口的,但是帮你差点资料还是能办到的。

楼主:
谢谢你,我觉得6061不太容易切割,想知道2011是不是要容易的多?

楼主:
我对性能没有要求,只是要导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