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和solidworks功能的对应

楼主(2013-07-28):
前段时间用solidworks,现要求用inventor。这三天画了一些简单的零件,有些功能还不熟悉。请使用过的大侠介绍一下异同,谈一下体会

网友A:
这有什么体会的,不同的软件有各自不同的运行规则,照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体会的,不同的软件有各自不同的运行规则,照做即可。

是的,对大侠来说,照做即可。可是对不熟悉这个软件的我来说,希望知道对应solidworks各个功能按钮在inventor里是在哪里。如在solidworks中拉伸基体和拉伸切除的按钮是分开的,而在inventor中,是作为拉伸中的选项....

网友:
找个零件边画边摸索吧  这叫说来话长啊~

网友(点评):
能有介绍可以缩短摸索的时间。比如刚碰到的问题,投影过来的线不能编辑。要先解除约束。在SW中都是显示的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Inventor. 很好用。我之前也用过几款三维软件,现总结出Inventor的三大优势:

1、熟悉后速度可以达到非常之快;在速度方面,对于简单的零件造型与装配是其他几款软件所不能比的。大学时候参加国内的三维大赛,前三名都是用的Inventor.

2、还有Inventor有一个强大的资源中心库对设计很在帮助。当然这个在有些软件里也有。

3、出工程图非常方便,这在UG和Pro/E中是比较麻烦的。 Inventor出来的工程图不需要导入CAD中标注,直接在Inventor中      标注,而且速度与美观都可以超越CAD。Inventor是Autodesk公司的产品,所以好多命令都传承了CAD的。

         Inventor 每个命令都有一个帮助,在帮助里可以很直观的告诉你这个命令怎么用。

每个软件都有它的优势所在,只要用软件能做好事情就可以。

网友(点评):
是的,每个软件都有它的优势所在。

网友(点评):
在SW中,拉伸可以选择拉伸方向。在Inventor可以选择拉伸方向吗

网友(点评):
不可以、一开始还很认真的去找了这个功能。真发现没有,但却也没影响到我干活。总是会有其他办法的。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也是认真的找了,也没有找到。还是去扫掠了

网友C:
solidworks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出图快。拉伸基体和拉伸切除分开是solidworks的特色,其它软件都是共一个命令按钮,我刚开始用solidworks也感觉很不习惯,不过感觉最不习惯的是鼠标滚轮的缩放方向,和其它软件完全颠倒。

网友(点评):
鼠标滚轮缩放方向可以在系统选项中设置

网友(点评):
俺是把它调回到和其它软件一样了,但和其它同事的对不上号,弄得非要少数服从多数——适应他们的习惯,挺蛋疼的。

网友:
建议楼主看软件自带的帮助文件或者买本教程书系统的学习,边看边学呗!与其在论坛里打字半天的时间去看帮助文件就可以解决不少问题了吧!

网友(点评):
是的,有时间看看帮助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出图快。拉伸基体和拉伸切除分开是solidworks的特色,其它软件都是共一个命令按 ...

是的,设置里面有的。

网友(点评):
真没找到设置哪里有

楼主:
在SW中,拉伸可以选择拉伸方向。在Inventor可以选择拉伸方向吗

网友(点评):
可以选择草图的方向,

网友(点评):
在SW中选择方向,有明确的指示。在inventor中没有找到在哪里选择草图的方向,再找找

网友(点评):
没有找到像SW那样拉伸能够选择方向,如同bryde234所说的那样。

楼主:
在inventor中如何查找父子关系。现在有一个小有点复杂的零件,两个人分班画,遇到一个特征和草图前加了个i.打开草图,没有发现问题,怀疑他的父项是否有问题。在SW中能方便地查找父子关系,在inventor从哪里查找

网友:
网上大把的陈伯雄的INVENTOR讲座,可以搜一下。

网友(点评):
搜了,陈老师也对检索没有办法

网友(点评):
关键词:inventor教程,应当能搜到,如果选择搜视频,更清楚

网友(点评):
刚碰到个问题,有的退化草图,右键没有共享草图选项,而下面多了个导出对象选项,不知什么原因。以前有人询问过这样的问题,陈老师的回答是教教他,怎么能让“共享草图”选项不出来

网友:
solidworks 出图快吗?一直用inventor 刚用SW感觉特别别扭。但inv的最大的软肋个人感觉就是电脑要求太高!2W多的工作站,做个大些的装配图就卡的要死!

网友(点评):
目前是处在零件绘制阶段,还没进行装配。工作面不能查询,会给装配带来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对大侠来说,照做即可。可是对不熟悉这个软件的我来说,希望知道对应solidworks各个功能按钮在inve ...

一般,每天一小时以上,多练,十天就大致清楚了,50岁以上再加10天,聪明人不受此般。。。。

网友(点评):
从用惯一种改为另一种,有些不习惯。

楼主:
刚碰到个问题,有的退化草图,右键没有共享草图选项,而下面多了个导出对象选项

网友(2022-12-05):
solidworks里面的配置功能,在inventor里对应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Inventor. 很好用。我之前也用过几款三维软件,现总结出Inventor的三大优势:

1 ...

1. 几乎所有的3D设计软件都可以在工程图里标注,这个不是Inventor特有,难道现在还有人先转DWG然后再用CAD去标注?只是相对来说,inventor做工程图更方便和强大一些,它出的工程图,感觉比较漂亮;
2. 出图快,跟快捷键也有很大关系,它的快捷键设置,跟auto cad类似;
3. 还有“项目”的管理机制比较方便,其他3D软件没有深入研究,但是已知的SW似乎没有这个机制;
4. 参数化设计感觉跟方便,定义几个全局变量控制零件、部件的相关尺寸和关系,非常方便。

造型方面,它跟SW还是有很大差距,曲面功能做非标设计用的少,但是感觉,实在太弱了。。。。。。。

至于贴主反复提到的拉伸方向的控制,那么醒目的提示,怎么会找不到?
控制方向两个方法,一是弹出的菜单中就有,二是模型上的箭头也可以拖动;至于是建立多实体,还是布尔运算都在这个弹出菜单里有对应的控制按钮

网友:
用熟了都差不多。单位让用什么就用什么,没有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