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割后的回火,请教

楼主(2013-07-28):
前几天在割断一块零件,貌似是不锈钢的零件。因为我是徒弟,所以对零件材料当时没有太了解,就按照师傅说的用硬质铣刀加工了。

因为这个零件很赶,当天要做完,所以就放我们床子做了。

我当时对领导提出,为什么不气割后我们在加工四周,这样速度更快。

领导说气割后此零件要回火(退火);具体是回火还是退火当时工作环境太嘈杂木有挺清楚。
而后我网上查了下资料,气割只是对周边材料有影响,中间部分不会产生影响,那为什么还需要回火(退火)
故请教各位,望不吝赐教!!!

网友:
可能应该是不锈钢在450-850℃温度范围容易产生晶间腐蚀,采用去应力退火的工艺消除。具体是否需要退火,要看气割过程中对材料的影响范围了。
另外网上找到一篇文章:
为什么气割不能割铸铁和不锈钢
这个问题首先要从气割的原理讲起,气割在外行人看来,无非是用火焰把铁烧熔了再用气把铁水吹走而已.错!气割是一个金属的燃烧过程:首先,先用用氧乙炔焰把金属加热到它的燃点以上,这时打开高压氧气, 金属就会在氧气中剧烈燃烧,燃烧产生的氧化物顺着高压氧气被吹走,而燃烧产生的热量则为金属继续加热. 由此可见,气割主要的条件,被切割材料的燃点要比它的熔点低,如果燃点高于熔点,那么在它被点燃前就会熔化,熔化的部分会被吹走,从而使得金属无法达到燃点,也就不能进行切割.铸铁就是这一种情况,含碳量在0.7(百分号)的铁熔点与燃点相当,含碳量高于这个数值就不能用气割切割了,而铸铁的含碳量是在2(百分号)至4(百分号)之间.
气割的另一个条件:燃烧产生的氧化物要被高压氧气流吹走,所以这些氧化物要呈液态且流动性好,而不锈钢就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它的氧化物熔点高于它本身的熔点,产生后是呈固态的,并且覆盖在切口表面,无法吹走,使得切割进行不下去. 除了这两个条件之外,还有其他,如金属导热性要底,不然热量很快散发从而使金属不能维持在燃点以上.还有,金属燃烧产生热量要高,不然同样也不能维持高温(正常切割70(百分号)的热量是金属本身燃烧提供的).很多金属,如铜,铝等都是不能满足这些条件,所以也不能用气

网友:
楼上的解释很专业!

网友:
敏化不锈钢温度

不锈钢450~800℃温区称为不锈钢的敏化温区,在这一温区停留时沿晶界会析出以Cr23C6为主的碳化物,造成晶界附近含量降低,耐蚀性下降,从而在腐蚀介质中应用时容易发生晶间腐蚀。即使含钛或铌的稳定型不锈钢,如果在敏化温区长期停留,仍然有可能发生晶间腐蚀。

网友:
洗洗睡吧···不锈钢的材料用气割?你试试看···根本就割不了··如果材料不厚可以采用等离子切割····

楼主:
不错不锈钢的的确不能气割只能用等离子,铜铝也不可以……

网友:
不锈钢 只能用等离子割

网友:
线切割 激光 水刀 都可以的  等离子淘汰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