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铣刀的刀片与加工影响,请教

楼主(2013-07-28):
请问各位,在相同外径盘铣刀的情况下,盘铣刀所装的刀片多少对加工零件会产生什么不同的影响。
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刀片多,每片承担切削力小。刀耐用。
看铁屑后度可看出。

网友:
刀片耐用度,工件光洁度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这个也和给的参数有关吧,不能只看数量。。。

网友:
每个刀片Z不一样的,哎有时候精加工1,2片好,要不有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