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失效,工况相当恶劣啊,欢迎大家一起分析失效原因

楼主(2013-07-28):
最后一张为结构图

网友:
我觉得应该调整轴承外环的轴向预紧而不是内环的

网友:
怎么看转速都不是很高的样子啊?能不能讲一下工况呢?
去掉设计结构上的问题,会不会是装配和润滑缓解出了问题?
比如:两个齿轮啮合导致情况?装配时锁紧螺母是否锁紧?轴的另一端什么情况呢?润滑油使用是否合乎标准?

我觉得装配出问题和两个轴承不同心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如2楼所说 好象是把内环给紧了下,也就是不能让滚柱贴紧轴承外圈;
其他就不说了有没有保持润滑/轴承大小合适不/安装孔的公差和加工情况~~一个一个分析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说明下,工况是多恶劣,啥机器,啥转速,啥受力,有兴趣加我QQ私聊594585926

轴向载荷40000N  转速400rpm左右

网友:
你要仔细分析一下结构!轴承间隙是怎么调滴?

网友:
如果可能:可将轴左边两个圆螺母去掉。在此侧轴承外环加压盖。将右边轴承结构简化。如果作的好是不是还能减少悬臂的程度。

网友(点评):
假如你用右边的那个结果调隙它很容易失效。

网友:
两个轴承不同心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2013-09-03):
个人觉得调整轴承外环的轴向预紧而不是内环的

网友:
仔细算一下预紧力吧

网友:
好大的力道!

网友(2023-02-28):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学习一下

网友:
工作过程中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学习一下

网友(2023-11-02):
很多坛友都说了,轴承间隙不能调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