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尘管道堵塞,有什么办法来检测管道己积灰

楼主(2013-07-28):
各位大侠能否说说,当除尘系统运行一段时间,管道内有粉尘积聚将发生堵塞,此时有什么办法来检测管道己积灰,将发生堵塞?

网友A:
这是很简单的系统设计问题了,

发送堵塞或深度积灰的位置段是可以预见的,比如转折,比如速度急剧下降等位置,

在预见发生堵塞的位置,设一个空气探管,顺气流方向,定时吹气,检测该位置的压力,当压力增加到规定值的时候,就宣告发生堵塞,

网友B:
装脉冲阀,定时冲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很简单的系统设计问题了, 发送堵塞或深度积灰的位置段是可以预见的,比如转折,比如速度急剧下降等 ...

空气探管,顺气流方向,测压力。测的是管道内静压吗?管道堵塞和正常情况压力变化有多大呢?

网友(点评):
管道堵塞以后,测压点的压力就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脉冲阀,定时冲灰

这太耗能了,管路一般较长的。是需要检测,喷吹了也不知是否有效果啊!

网友(点评):
你都不知道哪里堵塞了?怎么喷吹?每时每刻都喷吹,那不是更耗能吗?你必须先知道哪里堵了,才能处理,

楼主:
曾考虑用空气流量计,但管道系统内粉尘浓度高,湿度大,安装要求高,怕影响测量精度和仪器使用寿命。

网友(2015-12-16):
有两基本的方法,一是通过压力的变化来判断,第二种是开个检修门或观察窗来看。

网友(2016-06-24):
一般气力输送系统都会设置压力检测,压力开关分为两个,一只为低压开关,比空管吹扫时压力高一些,表示管道是否有料;另外一只为高压开关,一般比输送气压低一点,如果动作,表示管道已经堵死。

网友:
楼上说得对 顶一个

网友(2016-11-29):
测量管道内粉尘沉积的厚度,有没有大侠有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2022-09-05):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2023-03-09):
其实有更加简单的解决办法,装一个气锤设备,设置好敲击力度和敲击频率(视实际情况而定),定时敲击。检测的结果就是侦查到堵料的发生,然后去解决。如果直接装气锤设备,就可以省去监测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