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锰钢加工刀具如何选择?

楼主(2013-07-28):
最近我有一个客户加工美国高铁的一个零件,上面有一块焊接的大概300X300X8MM的锰钢板(材质类似于铁道上钢轨)在立加上铣削时很费刀片,因为这种材质会在加工的同时由于切削热的作用硬度提高很快。

我建议客户用刨床,试了一下费刀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客户嫌效率低(批量大),又改回立加当然同时忍受着很高的刀具成本。

想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建议,多谢!

网友A:
铣刨搭配是否可行?

网友B:
提高冷却效率

网友(点评):
换硬度更高的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冷却效率

冷却效率没问题

网友(点评):
不是已经会红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刨搭配是否可行?

那还是要经过二次甚至三次装夹效率会更低

楼主:
引用 楼主:
冷却效率没问题

没有红

网友:
高锰钢铸件一般硬度30HRC左右,加工过程中硬度会变硬。我们公司生产的SN2刀片可以很好的解决此问题,原来客户用YW硬质合金低速加工,现用我们的刀片提高效率10倍。山东德州,手机:15092588217